这种问题可以修吗?

楼主(2013-12-13):
请看图

这种可以修吗?
怎么处理呢?

网友:
清一下姨码表就行,要是没坏道就不用理他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没有坏道 就好办

网友:
可以修的。没有坏道就好办得多了。

网友:
做自校准 应该可以

网友:
固件门型号啊

网友:
没坏道  都可以修的

网友:
没坏道,可以修好

网友:
应该可以修。

网友:
着个错误 会导致什么情况 啊 新手求教

网友:
坏道正常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修得好  慢慢搞

网友:
个个都说可以修! 请大师们写一下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
一起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