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5独显改集显NAWE5 LA-5753P

楼主(2013-12-13):
接修一台联想G465笔记本,板号NAWE5 LA-5753P,送来时机器开机马上关机,查GPU供电对地阻值0R,判断显卡坏了,显卡芯片是216-0774009,芯片上面第二个是一只黑电阻的,后来买到的216-0774009是全电容的,不能用,维修的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呀,不要被一些不明事理的芯片商骗了,我买了一只全新的,我收到这个芯片时,发现和原芯片不一样,就是电阻的地方变成电容的,质问芯片商,它却很肯定的回答我只要型号一样就能通用。害我做了NBGA都不亮,并且开机后1秒开机。最后拆下新买到的片子,将原芯片重新织球BGA到板上,查主供电对地有阻值了15R,此处可查PL603电感,
再次上电能正常开机了,外接VGA显示器,有信号接收但没有图像,此时的心情无比愤怒,我们做维修的容易吗,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给浪费到这些什么都不明白的芯片商身上了。经过几次BGA后,发现显卡上有掉点,掉了两个,没有点位图,不知道是不是空脚,再加上这个显卡芯片太贵了,再买就亏本了,查了一下ATI RS880M是集成显卡的,能不能改成集显呢?报着试一试的想法动手,先改VGA接口吧,如果VGA有图像输出,就能判断此板支持集显,
先将PL603拆下,断开GPU的供电,将上面的VGA部分的电阻换到GMCH上,电路板上GMCH上电阻位是空的,我从VGA接口的RGB开始查这个0欧电阻,因板上电阻都没有标时,又没有点位图,只能一点一点的用表笔跑线了,改好RGB后,再改HSVS
电路图上可以看出U17U18HSVS的输出芯片,它们的第二脚上有一只0欧电阻,改到GMCH位上就行了,剩下的DATACLK没改,节约时间吗,外接VGA显示器,开机显示器一闪有图出来了,心中的一喜有门了,可继续改屏接口了,
TXOUT0-+TXOUT2-+TXCLK-+I2CC_SCLI2CC_SDA都是0欧电阻送来的信号,可将这10个电阻从板的反面取下装到正面的JLVDS1旁边的一排空电阻位上。
改好后还剩LCDVDD_CONNINVT_PWM_RDISPOFF#LCDVDD也好改可从电路图上看到是Q27控制的,将R428换到R434上就可以了,此时接屏有图出来了,但没有背光灯,最后两个信号都是IO给的,到IO的电阻是不用改的,但IO输入信号是要改的,
IO112脚是ENBKL电压是低电平时屏背光是不会亮了,只有是3.3V高电平时才工作。
看图需要找R102电阻,一只表笔压在IO112脚上,另一只在板上游走,走了好半天才找到这个比芝麻还小的电阻,在L15L28的附近,为了确定这个电阻没有找错,顺路查一下R75的阻值4.7K对地,这是最后一步了,取下这颗电阻,上屏还是不亮,测电压发现这个电阻旁边有一个空位,不接屏时无电压,接屏后有3.3V电压,将取下的0欧电阻装到这个空位上,屏幕点亮了,图像正常。

网友:
矛盾中,0R--15R的转换过程,少见咯。

网友:
楼主很厉害 不过你们那比本子维修多钱

网友:
现在做维修真是不容易呀。

网友:
哦也!!!真实瞎搞

网友:
LCDVDD_CONN,INVT_PWM_R和DISPOFF#后两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啊,能解释下吗

网友:
做维修真不容易

网友:
这个芯片我用过,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只能说太牛逼了。

网友:
LCDVDD_CONN是屏供电,3.3V供电控制,INVT_PWM_R和DISPOFF#是背光灯开启和亮度调节。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问一下。此板上自代换BIOS可以直接支持集成显卡。不需要刷什么集显的BIOS的。

网友:
独显改集显  学习一下  一般遇到就放弃了

网友:
独显改集显很厉害的哦,我一直都没搞懂

网友:
这个芯片经常换的,没有出现过不能用的,除非不是显卡问题或者碰掉什么小东西之类的

网友:
哎,这机子楼主能赚几个唷。精神真好

网友:
确实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也体现了维修的意义

网友:
独显该集显   也能改吗

网友:
不会改,但还是支持下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可惜看不到图片。

网友:
看的很迷糊啊

网友:
真是天才啊

网友(2014-01-14):
大师,我也有一张主板,你看这电流能独立改集成的吗?触发后电流1.2-1.8-1.6-2.0-1.5,这样能改吗?

网友:
这个比较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