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VM,开机电路,和标准intel差距有点大了吧

楼主(2013-12-13):
对照点位图画出来的,实际板子上好多电阻电容都没有安装,去掉不装的元件再看,怎么华硕对开机电路简化得跟intel标准时序差别有点大吧
1 开机触发,pwrbt没有去io而是通过上拉去了南桥

2 南桥上没有找到slp_s3,反而是io标准脚位71pin对应slp_s3#,难道是io发出?不和情理啊?
拉低pson的动作也不干io的事,元件没装,atx_pson直接连的南桥

机器经常不触发,测量触发信号高低高在第一幅图中2的位置是有的,但是slp_s3#没有;如果短接一下第二幅图中没有安装的or23,则触发上电! 当然多按几下开关,有时也会上电

难道南桥不行了?
--------------------------------------------
我也不能接受slp_s3#不由南桥发出来,可是我实在没能在电位图中找到,有时间的话请朋友们帮个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SLP_S3#肯定是南桥发出的,这点可以有

网友:
slp_s3#一般是主板按下开关触发后,南桥返还给IO的信号,这个 信号正常拉低后,PSON才会拉低绿线电压完成主板上电工作。

网友:
slp_s3#是南桥发出来的。南桥也有可能不行

网友:
南桥是sis芯片组的吗

网友:
东西在 不断地更新 有些问题很难想明白  我曾经修了一个本子3v的电感只有30多  大家肯定认为短路了,但是后来我吧COMS电池去电他就没有事情阻值就回到了140了

网友:
那只能说明是INTEL的CPU,但不能说是INTEL的南北桥。sis很老的芯片组了,上电不同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好好看看SIS的开机时序

网友:
搞维修的,辛苦

网友:
非常辛苦的..SIS都要绝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