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机子刷黑了

楼主(2013-12-14):
华硕笔记本,壳体是A42J,大师检测是K42JA,配置为I5 580,ATI HD5730,今天下载官方的2M BIOS刷死了。刷到99%黑屏,电源灯亮着。然后扣电池断电,重装电池风扇就狂转了。光驱有反应,这机能盲刷吗?华硕的盲刷热键是WIN+B还是CTRL+HOME?还是FN+ESC?如果不能盲刷也求个BIOS了,不然用编程器没BIOS也没用。这究竟是什么版本的BIOS。当然,拆开看板号绝对能知道了。问题目前还没拆。

网友A:
bios一般都刷电脑型号的就行了。不用看板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一般都刷电脑型号的就行了。不用看板号啊。

这神机来的,今天拿去用编程器刷好了,结果风扇狂转,看来通病,得再刷一次完整的温控BIOS。

网友A:
上次有台东芝我也是刷了三遍才好。都是官网下的bios。

网友B:
你要解决风扇狂转的bios,就得用最低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台东芝我也是刷了三遍才好。都是官网下的bios。

你用什么刷?编程器?还是用自带的程序刷三遍同样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解决风扇狂转的bios,就得用最低版本的。

最低也刷过,一样,结果昨晚用DOS乱刷,又刷黑了,用光驱盲刷试试能刷回来不,如果不行自己淘个编程器玩玩算了,反正不贵。

网友:
如果有新手刷BIOS前看到此帖,请注意,一定一定把BIOS文件放FAT或者FAT32格式的移动盘里搞。不然90%机会刷黑。

网友:
晕,LZ没有编程器吗?有就快捷多了,买个吧.或者不是专门搞维修的?

网友:
这个要用编程器好点吧

网友:
bios  不对吧   多刷几遍试试

网友C:
这个电脑的BIOS 分很多。把板号给我看一下。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内存条接口那里的编号也发过来

网友:
华硕机子刷BIOS 要小心点。记得先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脑的BIOS 分很多。把板号给我看一下。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内存条接口那里的编号也发过来

都是K42JA,我看过了,你有解决问题的BIOS文件吗?有就发个来我邮箱455187429@QQ.com.谢谢。过阵子再用编程器刷。

网友:
我一般都市用编程器刷的,还不会在系统上刷

网友D:
这机子BIOS是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BIOS是合成的

你有吗?发我吧。谢谢

网友:
我的本本是K42JZ的。保内,没空去送修,网上订了编程器,论坛上有BIOS可以下的,可以解决风扇狂转的问题,等编程器到货就要刷BIOS了

网友:
华硕刷BIOS是看D壳后面的MB号

网友:
把完整的版号发过来。 4.0、3.0、4.1 BIOS 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