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460A 触发后电流跑到O.O4, 3V 5V瞬间掉电

楼主(2013-12-14):
神舟Q460A 触发后电流跑到O.O4, 3V 5V瞬间掉电,HM65平台,测USB DATA + DATA  -对地阻值一个是467,一个是540。是不是桥坏的机率很高??

网友:
感觉3-5V后面有短路

网友:
估计是后继电压有短路或转换电压不出来的掉电

网友:
恩.先换个桥看看吧.

网友:
后继电压有短路或转换电压不出来

网友:
桥的阻止应该一样的   先换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