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决定进pe的速度

楼主(2013-12-14):
感觉笔记本 速度快一些   品牌机快  是哪里的问题那

网友:
内存和cpu。。。

网友:
和内存、cpu有关系。我同意楼上的

网友:
bios对usb口速率的底层软件支持。

网友(点评):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很多高配电脑进pe也很慢,很多垃圾电脑却很快,没有研究过

网友:
硬盘坏道也有影响

网友:
USB接口,CPU,,主板,内存都有关系,.

网友:
内存、cpu内存、cpu

网友:
CPU,内存,主板芯片组决定

网友:
PE是使用内存  的  不是用的硬盘  应该和你的内存大小有关  CPU主频也会影响  但是我觉得  更有可能是你的PE资源有问题  你换一个PE盘试试
对了你要是用的光盘中的PE 那个可能是你盘 和你的 光驱  兼容不好的原因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高配置的速度都快一些啊。这个跟PE的集成度也有关系。

网友:
首先是电脑配置,然后是PE的大小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棒

网友:
楼主 找到答案了嘛

网友:
进PE的速度主要决定是电脑的硬件,其中,CPU,内存,硬盘这些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其次是电脑的垃圾,要定时的清理,电脑的品牌其实没有多大的影响的。好的品牌也有低端的档次的。还有启动方式和加载程序多少也会影响到PE的速度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这个具体也不知道!

网友:
cpu 内存这些,其他都是次要

网友(2014-02-01):
感觉内存越大,进PE越快!

网友:
内存,CPU。。2大关键硬件

网友:
CPU 内存 USB的关系

网友:
硬盘很重要,很多机子拔了硬盘马上进PE

网友:
pe毕竟不是安装的系统,它的驱动是一定的,有些电脑能全部驱动,新电脑就不行!
除了驱动,主板是否打开ahci对pe启动有较大影响!

网友:
有的七八年前机子也特别近的快

网友(2014-06-10):
重点在内存和总线速度  和USB接口。。拿个USB3.0接3.0U盘一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