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4t显示器再现花屏现象

楼主(2013-12-14):
  客户拿来好些214t的显示器 要么是指示灯闪烁,大多是电源板爆电容,换了就ok 。要么是换了电容还出现花屏,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刷程序还是一个样子,这驱动板又很贵的,有解决的吗,会是驱动板上的两个大的集成块的问题吗,有高手搞过的了不,求解。。。。。。。。。。。。。。

网友:
困扰了好久的  花屏现象,只要是驱动板的问题就直接换原装的板,太没技术含量了,求经验

网友:
如果无信号是花屏的.,一般修不了.

网友:
既然都是同型号,拆个好的驱动板代换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代换驱动板试下,还有花屏你怎么知道一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有点武断了吧

网友:
这个鸟机花屏是常事  换板靠谱点  这板子目前已经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