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普G4bios ,版号是daor13mb6e1

楼主(2013-12-14):
这台是同行升级bios后,导致不显示的,开机电流为不多内存,本站上的五六个bios都下了还是不显示,hm65,ati显卡显存三星 四颗粒。我要南桥上的bios.有的给下,谢谢。

网友:
还有问下,这种在线升级bios导致不显示的,应该跟南桥的bios有关,更io的无关吧,这台io也bios,只有100多k,南桥的要四兆

网友(2015-07-15):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