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AT2241S显示器,怎么拆

楼主(2013-12-14):
这是左边的样子

这是右下边的样子

这是右上的样子
大家仔细看,是不一样的,不能撬
刚刚送来了一台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估计是灯管或高压部分,想拆开看看,居然拆不开,望有经验的同行,给提个醒
就是从两边撬,一边一边的来,都有卡扣,使劲

网友:
把底座拆下来  然后直接撬壳就行了  这有什么啊

网友:
我也有拆不开的显示器,那个急的郁闷啊

网友:
实在不行网上也有拆机视频啊,让人给你解决 也不知道上传个图片   。。。

网友:
标签下边有螺丝,向上搓一下

网友:
撬左右两边的壳子

网友:
左右两边的壳子用力掰就可以了

网友:
理论上,应该从左往右推,大家仔细看图,两边的不一样的

网友A:
还没拆开,大家继续支招!!谢谢,谢谢~~

网友:
黑色边框和蓝色边框对接的部分 从那里撬

网友B:
就从这边黑色和蓝色对接的部分撬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没拆开,大家继续支招!!谢谢,谢谢~~

我就用翘的。左右两边先撬开,推不动的话,再上下翘,只要起了一边,就好弄了。然后再拆开关。

网友:
看后面有螺丝固定吗 ?   有一些事拆掉几个螺丝,往一边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从这边黑色和蓝色对接的部分撬起来

确实是两边撬,得使劲,嘎嘣,嘎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翘的。左右两边先撬开,推不动的话,再上下翘,只要起了一边,就好弄了。然后再拆开关。

谢谢,一边一边的来,使劲

网友:
没有这么费劲吧?

网友:
先看一边 就知道怎么拆了 螺丝都下掉 就是卡扣的问题啦

网友D:
这种机子我拆过,他前面的挡板是卡在里头的。好像可以向一侧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子我拆过,他前面的挡板是卡在里头的。好像可以向一侧滑出

不是滑出的,先撬一边,然后两边向中间挤就出来了,最后,再撬另一边

网友:
那个是不好拆啊卡的很死要从边上慢慢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