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SL400 COMS放电就亮机。关机再开南桥不出复位!

楼主(2013-12-14):
机器来是加电不显示。。。电流0.19A,检查+12V不出来。。修好12V,触发亮机。。关机再开电流到0.32A,电压都正常,,EC发出PM_PWROK 3.3V。。南桥不发PLT_RST#..取下COMS电池放电又能点亮,PLT_RST#肯定也发出来了。。。南桥换过新的,BIOS刷了南桥晶振也换了,,RTC电路也检查过,晶振压差和点亮机器的时候是一样的。。。哎。。真的没招了。。。求救,在线等!!!!!!!!!

网友:
没得人出主意啊?

网友:
别沉了啊

网友:
南桥坏了吧,放电后第一次,南桥自动智高。

网友:
刷个BIOS呢

网友:
BIOS肯定刷了的哦

网友A:
搜一下这个信号去了哪里,我修过一个是被一个门电路拉低成1V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这个信号去了哪里,我修过一个是被一个门电路拉低成1V多

主要是放下电就出电压了,,3.3V。。。

网友B:
0.32A的时候所有电压都出来了那么时钟肯定没有工作,重点检查 这方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32A的时候所有电压都出来了那么时钟肯定没有工作,重点检查 这方面

恩。。。CLK_PWRGD 也没出来。。。放电,也出来了3.3V。。。出这个要什么条件呢

网友D:
把南桥拔下来重植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南桥拔下来重植求

南桥都换新的了

网友:
桥没问题的话 感觉还是RTC 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CLK_PWRGD 也没出来。。。放电,也出来了3.3V。。。出这个要什么条件呢

你可以把这个信号线个割断,判断是后继拉低还是根本没发出来,前提是CPU电压正常。这样就好缩小问题点

网友:
你插上电池,看看cpu电压是否出来,查查时钟电路。

网友:
手上也有这个机器  期待答案

网友:
搞南桥啊,这么明显

网友:
会不会是ec的问题呢

网友:
放电就能亮机还是真的挺奇葩,实在没思路你换个BIOS芯片试试吧,不要刷BIOS直接换个芯片,然后找个网上能确定好的BIOS刷下载测试下吧,真没遇见过,主要是你也没说有没有测试到其他电压或者电路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我也遇到根楼主一样的情况 放电就能亮机 开第一次0.2掉电再开就正常 不过插电池电流才0.023 我这个本是华硕A53S 现在解决的办法是不装CMOS电池 一切OK 就是时间不能保存 HM65坏的机会比较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