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技术大探讨(Dell 7420)

楼主(2013-12-14):
          前几天接的一个本子修好了今天有时间写写感觉很有意思。         客户直接送修的DELL 7420  CPU是I5新机器 估计还没有过保,客户说是玩着游戏突然就关机了。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待机电流 有,按下开关电流跑到0.22就不动了。
         故障分析:    1 有待机电流如果不出特殊情况说明保护隔离过了,待机电路也工作了
                               2 电流到了0.22说明机器正常出发,南桥和EC的通信以及BIOS的程序没有问题
                               3  看电流的情况可能存在的故障应该是电压没有出来全,有短路,EC没有发出开启二级电压的信号比如说SUSON这样的信号(这个机器没有找见图纸就不知它开启二级电压的信号怎么写了)
         维修过程: 首先拆开机器目测了一下主板没有进水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地方,接下来测量各个电感的阻值了  一圈下来发现了两个问题,CPU供电的两个电感都对地了,3v供电的电感只有30多(系统供电的芯片是TPS51125A)。看到这里师傅们应该觉得这个板子很容修好了对吧,但是不要着急好戏才刚刚上演呀。    发现了这两个问题,丢下万用表笔想都没有想就把3V输出的那个该死的胆汁电容就给翘起了,此时测量阻值换上30多,看来不是他的问题呀。那就直接一点烧机大法,可是烧了半天没有一点发现就是只有待机芯片微微发烫电流才0.04,哎呀疯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换个思路吧先修CPU供电吧。同样烧机大法烧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发烫的地反。真是奇怪了,难道大法失效了不管用了吗?看来只能一节一节的休了,考虑到这两个短路问题,CPU供电去的地反少一点就修先修它吧,首先看看他的高低管子找了半天就发现了一个应该是个双MOS管直接扒掉,再次测量CPU的供电阻值正常了,看了看这个管子换和我们一般的双管子不一样

(这个管子找了好几家买芯片的都没有,后来刚好一个哥们拿板子来修和这个一样的,拔掉了一个管子给装上了)。现在测量3V电感还是和原来的一样,哎呀,到底哪里的问题呀心里犯迷糊,突然想想先把COMS电池去电在看看吧,去掉小电池果然阻值正常了恢复140了,真是郁闷加神奇呀,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后来经过一番折腾板子换是修好了。
            讨论:哪位老师能解释一下为什么3V电感的阻值会那样呀!

网友:
大情圣 -5 严禁灌水

网友:
会不会是给RTC供电的双二极管穿了啊?

网友:
楼主画的图看不懂啊

网友:
不清楚,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A:
我修到一台联想b460当时来是不开机,量3.3!5v对地阻止也是才几十,换了芯片一样,最后刷了EC.bios好的,我也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画的是双管子,好比是上下管,中间十接的电感嘛

对 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这样的哪里有卖吗 或者怎么代替  我找了个双管子改上电压出来了但是机器不能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一台联想b460当时来是不开机,量3.3!5v对地阻止也是才几十,换了芯片一样,最后刷了EC.bios好的,我 ...

是呀  理论超出了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  理论超出了实践

怎么修好的? 换了管子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他画的是双管子,好比是上下管,中间十接的电感嘛

是在不行,就飞线搞定呀,或者苹果料板上有小管子,三星华硕的板子上应该有这些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不行,就飞线搞定呀,或者苹果料板上有小管子,三星华硕的板子上应该有这些管子

这机子修好了   刚好同行拿了一个来修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嘿,你运气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