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待机发热不一定坏了

楼主(2013-12-14):
今日好冷,和昨天一样生意冷淡。没钱挣就来挣挣积分。
大前天。。。。。。。。。
一开始板子待机南桥发热,不用说了你们都知南桥坏了,但真相不一样,拔了电池清下BIOS,南桥就没再发热。维修都什么事都会发生。

网友:
楼主修的挺简单啊

网友:
真的假的? 没遇见过  下次遇见试一下

网友:
南桥短路损坏情况可以测量对应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和主供电情况 就能判断故障了。

网友:
以前听说少电压南桥会热,清BIOS也可以?               不过修主板手先做的是清BIOS

网友:
还有些是网卡短路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有的南桥待机是有温度的

网友:
这个问题太狗血了吧 清smos 也可以让南桥不发烫  不敢相信

网友:
GB的南桥?如果是的话就是坏了

网友:
清BIOS也可以?

网友:
南桥发烫有两个原因。一是内部短路。二是缺少电压。

网友:
怎么回事  都没遇到过

网友:
短路烫的,少供电烫的,coms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
南桥发热,一是短路,二是欠压。

网友:
呵呵,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实际操作中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GB的南桥一般发烫比较容易挂掉的 其它的没怎么见到

网友:
GB的南桥一般发烫比较容易挂掉的 其它的没怎么看到过

网友(2014-01-25):
清CMOS可以给南桥降温啊?

网友:
刷BIOS啊,不行加焊南北桥

网友:
怎么奇葩的事情都有

网友:
清CMOS能给南桥降温第一次听说!        南桥待机时发烫:1、内部短路  2、缺少电压

网友:
测旁边的电容

网友:
虽然说少见,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我之前也遇见过待机状态南桥严重发烫,但实际是网卡短路,电容鼓包,以及供电管短路。记忆比较深的是一个戴尔板,不触发,一摸南桥严重发烫,果断把南桥换掉了,结果还是严重发烫,最后仔细看了一下才看见鼓了两颗电容,换了就好了,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