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1接口???谢谢

楼主(2013-12-14):
我的日产液晶电视没有VGA接口,但有D1接口外形像小VGA(见参照物不是针式)有转接线吗?谢谢!

网友:
第一次见  楼主可以上淘宝试试运气

网友:
我们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接口啊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淘宝看了下也没有

网友:
这叫D端子啊

网友:
这个可不好配不是通用的接口,得找厂家吧。

网友:
D1算是比较老了啊

网友:
有D1,D2,D3,D4,D5几种规格

网友:
小日本也太牛了,老死了也不给中国人用

网友:
没见过这个接口的...

网友:
7+8=15针VGA接口
找不到就改了吧

网友:
D端子

D端子是一种用来传送模拟镜像信号的连接端子,仅在日本使用。由日本电子工业协会(EIAJ)为了用在卫星电视接收器上而开发。外观是一个小型扁平的连接头,与苹果公司曾用来连接以太网的AAUI端子相同。

类型[编辑]D端子能传输复合视频信号(YPBPR),配备有D5连接端的设备可以辨认并显示以下的视频信号:

D1 480i(525i):720 × 480 隔行扫描(标准画质)
D2 480p(525p):720 × 480 逐行扫描(标准画质)
D3 1080i(1125i): 1920 × 1080 隔行扫描(Hi-Vision高画质)
D4 720p(750p): 1280 × 720 隔行扫(Hi-Vision高画质)
D5 1080p(1125p): 1920 × 1080 逐行扫描(Full Hi-Vision高画质)
配备有D端子连接端的设备可支持相同或较低等级的信号。例如D4连接端可以用来传输D4、D4、D2或D1等级的信号,但无法传输D5等级的信号。

理论上来说,将D端子连接端拆解后,可链接至标准的3接头RCA端子或BNC连接器。

类型 模拟视频传输

产品历史
设计者 日本电子工业协会(EIAJ)
设计年代 1990年代晚期
制造年代 1990年代晚期至今

规格
声音频号 依据设备有所不同
图像信号 模拟复合视频、数字480i、480p、720p、1080i
数据信号 分辨率和画面比例
脚位数量 14(6个视频、3个保留、2个侦测、3个数据)
脚位配置

D端子连接端口
引脚1 Y luminance (0.7 V, 75 Ω)
引脚2 Y GND Y ground
引脚3 PB 0.35 V, 75 Ω
引脚4 PB GND
引脚5 PR 0.35 V, 75 Ω
引脚6 PR GND
引脚7  Reserve link 1
引脚8 Data line 1
0 V = 525 lines
2.2 V = 750 lines
5 V = 1125 lines
引脚9 Data line 2
0 V = 59.94i / 60i
5 V = 59.94p / 60p
引脚10  Reserve link 2
引脚11 Data line 3
0 V = 4:3
2.2 V = 4:3 letterbox
5 V = 16:9
引脚12 Plug insert detect ground
引脚13  Reserve link 3
引脚14 Plug insert detect output 10 kΩ, input > 100 kΩ
Hooks GND Shell ground

网友:
一个D端子公接头

D端子连接端口前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改?给些资料。谢谢

对不起!
说错了。
改成RCA端子吧,这样更容易些。

网友:
这个难度有些高

网友:
这个没有见过,要不找找接口定义。

网友:
电脑村里找遍了,帮不了你

网友:
第一次见,13楼的师兄比较中肯,楼主改好了吗??

网友:
变态的小日本生产出来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