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电流0.4.没CPU和集显供电

楼主(2013-12-14):
G470电流0.4.没CPU和集显供电,查VR_ON,VIN,VDD,都正常.是不是芯片问题,SDA,SCLK,都有电压

网友:
BIOS 不行就做南桥

网友:
这种单桥的坏得多吗,机子有点新

网友:
换u,bios,南桥。供电芯片。很多都有可能。

网友:
问题说的不明白,要明白点才可以回答

网友:
一般北桥问题!修的多了!

网友:
兄弟你条件没查完吧?

网友:
  加cpu内存 看一下 跑好多啊

网友:
换U就可以了,这U很容易坏

网友:
单桥的,去买CPU供电芯片

网友:
换了95831 没好,难修,CPUPWRGD也找不到测试点,

网友:
CPU确实坏了,但换了个不显示,CPU电压出来了,没集显电压

网友:
换了CPU,电流0.9了,但不显示,哎真是HM65坏吗

网友:
刷BIOS 如果是集成显卡,这款机器 是CPU电压出来后。再出显卡电压。

网友:
桥坏的比较多哦

网友(2014-11-18):
换hm65吧,修过一个没集显供电的,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