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故障怎么判断

楼主(2013-12-14):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显示器花屏故障看图,开始时全白之后慢慢处图像是驱动板故障还是屏故障?

网友:
屏线看看  估计是断了

网友:
看看屏幕供电正常不啊

屏供电5V正常

网友:
屏线可能性大!~~

网友:
我感觉是屏幕的问题大。最好的方法就是替换法

如果屏的问题大,就不用替换了,直接放弃维修了

网友:
我看也是屏的问题,但问题应该还不算大,但要是不修的话说不定会扩大。到时就不好修了

现在已经用不了,图像就像16色,刷新都刷新不动的

网友:
屏和供电

网友:
菜单漏电。更换按键就行

网友:
好像是行场不同步哦   先更换VGA线不行再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屏线可能性大点,

网友:
百分百是屏的问题,低价卖给我吧

网友:
我觉得是屏线接口与屏线接触不好。你开着机动一下屏线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一步一步来。先把屏线拔了。用橡皮把金手指擦下。不行换个屏线试试。现不行换块屏试试(一般只要是LCD的屏都能通用。把电源和驱动高压全换到另一块屏上)如果好了确定你的屏坏了。如果还不行就换驱动板吧。(技术过硬修出来驱动也不错啊)

网友:
没仔细看。这是AOC的2251吧。LED的?恭喜你中奖了。LED还很少有坏的。 AOC

网友:
量大的话最好买个测屏工具

网友:
如果是lcd的还能用通用版点一下  led的麻烦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双灯还是四灯的

网友:
屏线,驱动板 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