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22LED驱动板坏

楼主(2013-12-14):
驱动板上面有个五角的芯片糊了,请老鸟帮看看这个芯片的作用  现在驱动板不通电

网友:
上面有型号没

网友:
那个拆掉装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找个同样的装上就行了,这是芯片来的

网友:
是个电源管理

网友:
只有在旧板上拆一个

网友:
真没注意  以前那个在VGA口那时  只是个保护的作用  估计你那个是电源管理吧

网友:
是稳压管........

网友:
这个是个5V供电的东西,碰到过类似的,用12v转5v的小板代用给驱动板供电,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