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440T二分钟黑屏

楼主(2013-12-14):
前两天修到一台神舟承龙F440T的机子开机不显示。因为之前修过几台这种型号都是显卡空焊造成的,所以这次拆开后看到显卡没有焊过的痕迹,果断上BGA焊台加焊显卡,几分钟之后接屏测试正常亮机。接着装好机子进系统测试,发现不到两分钟时间屏幕花屏一下马上就黑了,关机后重开还是一样,难道是显卡没加焊好?于是迅速拆机后上焊台把显卡拆下重新植珠做上,这下以为故障已经解决了。接上屏进系统测试时情况还是一样,后来接外屏也是进系统后两分钟就黑了,到这里时重点怀疑是显卡问题了,可店里没有这种型号的显卡换,上淘宝问了下新的要150,感觉太贵了,买不划算就暂时放着了。刚好下午的时候又来了台一样型号的机子维修,也是开机不显的,不用想又是显卡空焊引起的(这种显卡本体坏的还是很少)。这时忽然有了个想法,把这两台的显卡对换下试试,虽然麻烦点要值好几次珠,但便于排除问题。想干就干,半个小时后显卡换好了接屏上电亮机进系统测试。结果...........还是一样!这下要仔细思考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黑屏,显卡已经换了一个肯定不会有问题了,因为之前修过几台都是加焊或重值就会好的。看来还得从显卡工作条件查起,由于在各个论坛都没有这个机的图纸,只有硬着头皮在淘宝上买了个(要修好机还是得付出点代价的)有了图纸查起电路来就比较顺手了。在进系统后黑屏时查了显卡旁边的独立晶振27M 正常,核心供电电感上竟然是0V,我重启后在没黑屏时查了下核心供电电感上有1.1V的电压,问题应该就是这里了。继续测量产生显卡核心电压的控制电路,首先测量电源IC的工作条件,主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开始我还以为是开启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测量上管的G级为0V,下管的G级为5V,用示波器测量上管G级是持续0V,下管G级无脉冲方波是持续的5V,看来很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芯片保护了,引起保护的原因无非就是过流过压,测量反馈电压电流的电阻阻值都正常,上下管的阻值也正常,后来干脆把上管换掉,排除上管软击穿的可能结果故障还是一样。最后把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换掉后,成功修复,不再黑屏!造成芯片保护的原因应该就是此电容漏电,造成电流过大,芯片检测到过流后从而使下管持续导通关断后端输出!

补充内容 (2013-12-15 10:59):
图纸在20楼,大家帮忙多加点分吧!

网友:
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楼主的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厉害  这么细小的问题都可以查到

网友:
成本收回了把图纸放上来了

放图纸,给他加分

网友:
难道又是一通病 楼主秒杀了2个本  图纸的钱应该赚回来了吧  希望图纸共享下

网友:
修到过 一样的问题哦 是通病吧

网友A:
楼主功底不错啊~~~其实查到显卡核心供电没有就算是找到问题了~~呵呵~~但是电容漏电就不好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功底不错啊~~~其实查到显卡核心供电没有就算是找到问题了~~呵呵~~但是电容漏电就不好查了~~~

电容漏电的话, 一般上电有些会轻微发热的,造成输出电压波形不平稳。

网友:
楼主好功夫,谢谢共享,让我们也学了一招,替换电容法。

网友:
献上图纸,大家帮忙多加点分吧

神舟 F440T V30SA1 37GV30100-C0.rar

网友B:
pc527是固态电容还是胆电容,我没这板子但想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527是固态电容还是胆电容,我没这板子但想了解一下

是那种固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那种固态电容。

我也有一个机器神舟的K480-I3的,也用两分钟那样黑屏了掉电了,放了有好一段时间了

网友D:
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想到 显卡之类的   往往小细节  也能有意外的收获。  是直接干卡  还是查条件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啊?真的是精华,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虽然走了弯路,还是修好了,给我们总结了经验!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想到 显卡之类的   往往小细节  也能有意外的收获。  是直接干卡  还是查条件

换了显卡不行,就只有查条件了!

网友:
看到了楼主的修机功力,还看到了楼主能共享的图纸,果断的给楼主加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慷慨,顶一下。新手需要高手的无私!这个故障因为电容引起的还真不好找。

网友:
楼主好样的,分不多已加上

网友(2014-01-13):
这种黑屏的不好修哦,不过看来LZ技术过硬修好了

网友:
其实不要图纸也可以搞

网友:
楼主可能是经验修出来的,你当时为什么不去想想是不是温控电路方面也会影响这样的问题啊,而是直接想就是电路中有元器件不良!

网友:
电容这个东东有时真的很让人烦

网友:
多谢。。。现在下载图纸瞧瞧我这板

网友:
细心才能修好机啊

网友:
说到底是滤波不良导致过压保护了,并不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