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1的盘维修

楼主(2013-12-14):
一块希捷.11的盘,一切正常,MHDD下能正常检测坏道,能认盘。 然后我接入效率源希捷专修,选择.11/.12进去,硬盘装入,装入失败,检测不到硬盘的任何信息,进入指令模式,断电通电, 出现一个报错,不晓得什么意思,然后按CTRL+Z出现了F3 T>,这个硬盘是什么情况呢?请教大神,多谢了!

网友:
LZ用的是效率源?注册了没?这个软件保护做的真心的好。我费了N多的劲都没破开。郁闷了。
如果你注册了说明你是有钱人。有钱人还修个毛啊。直接换一块盘吧。唉。希望BZ不要说我在灌水。真的觉得都是吃过很多盐的好铜人。。。。。。

网友A:
直接换一个算了   这东西便宜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破解的

网友:
11,12坏道还没办法整,等升级吧!

网友:
没用过效率源哦~~~不太知道~~~

网友:
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有这软件都很NB了!

网友:
肯定是注册过的,这个盘是帮客户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一个算了   这东西便宜

换效率源还是换盘  这个盘是客户拿来修的   进系统都能认到     就是效率源认不到   是效率源不支持吗?

网友:
应该是效率源没认到盘估计是盘的固件还有点问题导致效率源没有连接到硬盘又或者是不是你的希捷维修用的com线有问题你检查一下咯因为希捷硬盘维修是要用专用com线如果这个线有问题效率源一样会不认

网友:
修盘的吗

网友:
多换一下线跟频率,有可能是线不兼容

网友:
学习了,在积累经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