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东芝46CV500C液晶电视开机后,中间三横线,左半重影,右 ...
[东芝(TOSHIBA)]
东芝46CV500C液晶电视开机后,中间三横线,左半重影,右边还好。半小时一切正常,请教

网友(2013-12-14):
东芝46CV500C液晶电视开机后,中间三均等横线,左半图像重影,右边还好。半小时一切正常,请教如何下手
横线

网友:
逻辑板更换后还是这样就是屏幕损坏了

网友:
更换后如果还不行的话,可以压屏吗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压屏没保修很郁闷的,

网友A: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4-01-19):
引用 网友A: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先换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是山寨机吗?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点难断,修好了不要忘了分享一下

网友:
压屏可以

网友(2014-10-05):
楼主最好上图,并详细说明故障,这样,大家才好判断问题所在,才能更好的帮助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