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ATX电源维修实例==

楼主(2013-12-14):
从来没把电源当成易损件,这不,家里电脑的电源突然烧了,害的两天没电脑玩,上淘宝买配件修好后又另购两只二手的航嘉HK500-52AP当备用(其中一只好的一只是卖家附送的坏的)。
案例一:航嘉冷静王钻石版有+5VSB,无法启动。

检修过程:

由于+5VSB正能输出,辅助电源是正常工作的所以高压部分一般没什么大问题。查主开关管(两只13009)下桥击穿,上桥完好。

查13009周边电路完好,查驱动管完好,驱动变压器阻值正常,7500B 8 11脚 电压正常,示波器下触发时能也看到有瞬间波形输出后即保护。现在找击穿原因。

拆下两只开关管B极加速电容(50V10UF)分别失容到5UF和4。8UF,但这个容量应该不至于烧掉开关管的。仔细观察击穿的那只开关管,发现该管氧化较上桥管严重的多,有长期高温发黑现象。由于是自已的电源,印象中记得去年曾检修显卡时上过大功耗显卡让电源超载工作过(当时+12V电压降低很多,电源有异响)

分析故障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让电源曾经工作在超负荷状态下(厂家为了让测试指标好看把过流保护放的较宽),下桥开关管已经性能下降,但当时未烧毁,后长期工作中损伤越来越严重直到一次较重负荷时击穿损坏。

维修:买来E13009-2(原配是F13009L TOP-3封装的大管)TO-220,更换下原一对开关管,更换上新的50V10UF的加速电容,顺带把副电源+24V输出滤波电容50V47UF也更换,+5VSB滤波电容更换(有一只微鼓包),+12V滤波电容更换成固态16V1000UF(原电容是16V2200UF电解)。

后串灯泡(60W)测试带只旧光驱负载半小时一切正常,放电后摸开关管散热片微温,电源无任何异响,装机测试,现正常工作一星期(通过250W左右功耗压力测试),至此,该电源检修完毕。

案例二:

航嘉HK500-52AP,淘宝店主附送的一只坏电源,拆开后发现是主动PFC+传统半桥电路(??有点奇芭)

检修过程:

通电三无,目测10A保险丝,K237可熔断保险(好象也没保得住其它元件),整流桥,两只C3320管全部击穿!!!

开关管B极2R2 3R9电阻烧开路,两只加速电容拆下后发现一只已经完全失效,另一只失容到4UF左右,测推动变压器阻值似乎正常,测驱动三极管级周边电路正常,7500C未测试。

上淘宝购买来这些元件后,将其一一更换。串100W灯泡,上电测试。发现主动PFC有吱吱异响,灯泡一闪一闪。

如果不认真听闻传言中认为主动PFC这样正常直接上电就惨了。由于是待机状态下灯泡就一闪一闪,说明主动PFC一直在试图工作。

测高压只有28V,测绿线输出竟然有2V左右的波动= =!,奇怪,断电仔细测主动PFC电路,主控是ST的型号忘了,MOS是20N60C3,正常,测边上的续流二极管DSE18-06A已击穿,原来这只快恢复二极管坏了。

没办法找遍元件堆找来一只15120的快恢复管子(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装上,上电灯泡闪一下就灭了,测高压接近390V

测绿线+5VSB正常,触发正常,测开关管B极波形正常,带上光驱负载一切正常,不放心去掉灯泡上个老主板+CPU约50W负载一切正常,无任何异响,断电放电后放PFC散热器微温,主开关管散热片微温。至此检修完毕。

故障分析:

这是一例典型的加速电容失效造成的恶性故障,几乎大部分高压件全部烧毁,同时,电解电容长期在高温下工作,就算容量没有小到允许值外,但ESR可能会变的很大,更换加速电容最好用体积大点的同规格品牌电容装上,非常小的那种50V10UF或50V4。7UF的不建议使用。

同时在想,半桥开关电源有不少故障原因都是这两只加速电容造成的,为什么厂家设计时不考虑CBB电容呢?

总结:如果不是拿维修当乐趣,早TM把这些电源给扔到垃圾堆了。谁叫我们会修呢,那手上能用的东西还是修修再用吧,能省就省点儿。

不少资料是从论坛里找来的,所以写此贴共享经验回馈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不是商业维修,但电源烧了二天没电脑用,买新的又不乐意,一怒之下才配备用+彻底维修的。

我也喜欢搞维修但不是正职,有点业余爱好也好!

网友B:
第一只电源的F13009L应该可以最大负载到差不多400W的,换成了13009-2最多不超过300W,但是原来的限流肯定超过13009-2的极限!!13009L损坏是因为B极的小电解老化失效造成单管负载过重的,也就是负载不平衡,不见得是过流保护的问题,楼主应该把大电容也拆下来看一下,比较容量有没差异

网友C:
业余爱好者达到专业水平,偶也是业余爱好者,路还漫长啊,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只电源的F13009L应该可以最大负载到差不多400W的,换成了13009-2最多不超过300W,但是原来的限流肯定超 ...

是的,我从淘宝上买的白字版的仙童的E13009-2,我怀疑是国产货,可能和13007差不多。

但实际用着感觉还行,反正我的电脑能用,虽然手里有S3320这类的大管子,但是那个PCB不经焊,再拆换一次估计会起铜皮了

大电解没拆下来试过,在线测电压两只电容电压相差不超过2V。电解是680UF的,真的有必要更换吗?

网友(点评):
如果单个有150V左右,相差这么小。用数字表测一下5V(12V)在带载时有没跳动,如果是稳定的可以不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只电源的F13009L应该可以最大负载到差不多400W的,换成了13009-2最多不超过300W,但是原来的限流肯定超 ...

在主板PWM供电中我知道下桥管的负载比上桥管的大。在PWM开关电源中,下桥管负载也是比较大吗?

这个不是专业的我还真的不是很清楚,望告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业余爱好者达到专业水平,偶也是业余爱好者,路还漫长啊,呵

我也是业余的修着玩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PWM供电中我知道下桥管的负载比上桥管的大。在PWM开关电源中,下桥管负载也是比较大吗?

这个不 ...

我也不是专业的,只是修多了再加上看的帖子比较多,有一些自己的理解而已。在过往的一些帖子看到的(如果开关管只烧一只)大多都是烧下管的,其原因大多是B极小电解失效造成,实际情况或许是下管负载真的大一些(估计设计时是平衡的)。电容只是拆下来测量一下二只的容量有没较大的差异,如果相近就不必换了

网友:
维修水平已经到一定境界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一般都是上管和下管的输出功率不对称造成的,一般要换都2个换,不会单换一个管

网友:
2例加速电容失效造成的恶性故障维修实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认真阅读了楼主的帖子 受益匪浅  谢谢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两个航嘉磐石400电源----可惜坏的   来提取一下经验。

网友:
技术文章必须要顶起来

网友(2014-01-19):
其实维修东西 很环保.......就是耗的时间按价值来说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