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联想笔记本的屏怎么换

楼主(2013-12-14):
联想笔记本E40换屏会自动掉电。这个笔记本是摔坏的 ,来的时候没有待机电流。屏摔坏了。硬盘摔坏。打开机器3v 5v的电感摔掉,去找了两个别的笔记本上3 5v电感装上。待机有了,开机电流上去了。破屏亮了。换屏。换硬盘。装系统。还没有等gost完,就掉电了。一摸显卡烫手。换散热片。加铜片都没有办发一分钟就掉电。换上以前的破屏就不掉电了。在别的机器是把系统gost好,再装在这个笔记本上装好系统。外接个显示器用了一个小时都不掉电。我换了三星。奇美。lg都是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不知道那位大师能给我一点建议。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2-15 12:49):
这个笔记本好了。就是散热器的问题、我把显卡的电压调到1v。我把散热器拆开重新用风枪调到350度加焊重装用鲁大师测了显卡温度为75度就不再上升了

网友:
屏引起的掉电不太可能的;  楼主还未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查下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