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HD显示器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3-12-14):
现手里有一台明基G900HD液晶显示器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不通电。拆机查5V 12V 3.3V都正常,开关脚也有3.3V电压,查开关正常,除去开关板直接在驱动板上短接,也是不通电无任何反映。求助各位给个思路,是驱动板的问题吗?怎么查?

网友:
是不开机.是驱动板问题我有修过一台.驱动板稳压管坏

网友:
驱动板坏了,果断换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

网友:
刷程序不行在查电路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还有驱动板各个电感量一下有没有供电

网友:
明基你先去掉按键板,直接短接开机试下,排除按钮

网友:
高电瓶给开关针 强开 如果正常是就驱动板的事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我有修过一台.驱动板稳压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