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下这是不是CPU坏了。

楼主(2013-12-14):
      下午遇到一同行拿来一台神州优雅A560-I7的本,插上可调电源上电掉电。拆壳后发现已被上家动过了,有的IC脚都断了。先将人为的问题解决掉,后发现上电还是掉电。用试波器测各点电压都有,波形都正常,后来发现将EC的VRON脚挑起后不掉电了。都知道这路是开启CPU电压的,而且在没挑起的时候CPU电压的波形是正常的,只是上电就掉。CPU电压IC已经换过。这个CPU没有代换的所以问下这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I7的本子没大接触过,正常是换个CPU试试。这东西有点点风险呵呵。

网友:
i7 CPU 坏的比较少 修过很多台  都以为坏了  又热电流又大   不过事实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你量下CPU的几组供电电感到地阻值,不光是VCOR,,,,如果很低,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判段

网友:
看有没有地方被动过

网友:
I7U坏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