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的华硕K41V

楼主(2013-12-14):
今天下午来一台华硕K41V的,故障是开机灰瓶接着白屏,红屏,蓝屏,外接正常,手上刚好有一台华硕的,屏和屏线一样的二话不说立马都换了故障依旧,原来的屏装到别的机上夜可以正常,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了,屏接口的供电都正常,请问大侠们显卡的问题也会导致这样吗,本人是新手,请大侠们请教、、、

网友:
这个现象不奇怪好吧,有的显示器没有接VGA也就是没有和显卡接触到,就会有这样的原色。仔细看看主板和显示器的接触故障呀

网友:
加焊接口试下

网友:
要用到BGA吗

网友:
BIOS刷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