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掉电

楼主(2013-12-14):
一台联想B460集显的机子,进系统5分钟左右就掉电。首先以为是散热的问题。风扇清洁还是一样。后来只好是拆机看看到底是不是有有什么异常情况不,拆开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从料板上找了一个CPU电压芯片。装上去还是一样。看到CPU旁边的MOS管都是铁壳。刚好有一个联想的I3料板。上央也是这个铁壳。心想换上去试一下。换好之后进系统不掉了。测试一个小时都不不掉了。此机到此修复。OK

网友(2014-01-13):
5v 3.3v的待机芯片下面的2个电阻坏了也会掉电的

网友:
那种MOS管乌龟壳短路了  会导致大电流的   这种乌龟壳也容易坏啊

网友A:
要是我的话可能判定HM65的问题了。。

网友:
铁壳的管子确实坏的很多

网友:
     铁壳MOS管,就是容易坏啊,还很引人注目。

网友:
最近遇到B460开机到1.2左右 黑屏 CPU电压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跟铁壳也有些关系吗

网友:
那个铁壳真心不好换

网友:
B460 机器CPU供电老出问题!如果短路的话!大部分CPU也要坏的!我碰到好几块了!

网友:
表示这种龟壳MOS管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2014-07-24):
老问题了,大家多多注意了,不要上来就干南桥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铁壳子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可能判定HM65的问题了。。

那说明你修这个机子修的太少了,这个王八壳是B460的通病

网友:
铁壳 可以改成改良的

网友:
铁壳MOS管,就是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