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278会自动触发,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14):
      一台A1278,小电源板头上面显示版本号:820-2565-A,待机电流正常时为0.02A,有时插上电源适配器就会自动触发,自动触发后就跟正常启动机子一样,后面就正常进系统了,无其他问题。这会是什么问题?EC坏了?
      还有这个型号的机子,为什么我用可调时开机状态下无法给电池充电,系统显示不在充电状态,只有关闭系统后才能充的进电,但当电池电量充到80%左右以上时开机状态下又能充电了,好奇怪,不知道啥原因,已经遇到两台这样型号机子的问题了。因手头没有原装的苹果电源适配器,不知道在低电量开机状态下能否充电。请教高手……

网友A:
是裸板加电自动触发吗?也有可能是您的电池损坏导致

网友:
是裸板加电自动触发,你一句话就提醒了我,我上电池来看看会不会自动触发,谢谢老大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裸板加电自动触发吗?也有可能是您的电池损坏导致

已经试了多次,确实是没上电池的原因,上了电池就不会自动触发了,谢谢版主。
平时苹果的电脑修的比较少,经验不足啊……
但是为什么在低电量开机状态下可调电源无法充电,版主可遇到过?
上一块A1278不能充电还以为是电池有问题,这次这块也一样,看来不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试了多次,确实是没上电池的原因,上了电池就不会自动触发了,谢谢版主。
平时苹果的电脑修的比较少 ...

低电量开机的时候建议用原装电源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量开机的时候建议用原装电源充电

好,谢谢版主。

网友:
笔记本好像有的也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裸板加电自动触发吗?也有可能是您的电池损坏导致

版主 我有两台A1278 J30 电池装上的  插适配器也会自动开机 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