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AMD集显开机不显二修机

楼主(2013-12-14):
前段时间回老家去了,昨天才回来,今天修了几台机子,最值得发的就一个比较经典,其他都是小问题,闲话不多说切入正题。
接手一台同行的G475 板号是LA-6755的二修机,开机测试是不显示电流到跳变3次到0.5后电流不动了,但是有个特点就是按开关机都正常不显示,这个感觉跟DELL的如出一辙,直接示波器伺候,打内存排阻跳变几次后就变成电平,没有跳变,测EDID没有一点波形,不用想首先想到的是显卡问题,这个是APU的型号是E350的带集显的APUG475也是集显的机子,那就吹吹APU看看,还是没有反应,如此反复的测试几次后,电流直接到0.4不跳变了,这这这………………………………要不要这样啊,怎么故障发生变化了,以后都是多开几次机,就会变成这样,电流到0.4的时候就测试,平台复位A_RST#已经有了3.3,但是LDT_RST#没有电压,我对AMD的平台的修得没有多少经验,主要是做桥的比较多,所以整个没有复位,我就按照饼哥以前教AMD的时序来修吧,既然A_RST#复位有了,可能是FCH桥条件没有满足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吧,先查查UMI X4的总线吧,打了阻值都是正常的打了桥的各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没有点位图,想查查其他信号不知道查了,就用示波器瞎戳,戳到PL903D 电压怎么看起来像个方波 示波器的波形我没有保存差不多就像这样吧 用万用表打有1.3V 这个是APU的核心供电来的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让我匪夷所思了,排查供电芯片的设置 反馈都排查了,包括电感都换了,当然芯片也是换了的。但是电压出来还是那样,现在唯一怀疑就是ISL62654脚和5脚对电压的配置造成的电压一直像个方波一样跳变,说干就干,用示波器测出来的波形经过分析应该是正常的,只有工具修intel的经验来,先刷个BIOS,当然涛声依旧,吹吹南桥,还是一样,哎,没有辙了,以前在论坛上看到一个AMD的案例就是RTC模块异常也会导致不出CPU的复位,或者复位异常,难道是RTC的问题,我表笔戳到COMS电池,怎么只有1.9V,嘿嘿,终于找到故障了,马上换个COMS电池,开机显示了,再打一下PL903的电压,已经是平滑的电压了,哎走了那么多弯路,终于还是找到原始故障,幸好一修的没有做大动作,但是再开第二次不行了,还是不显示,再打电池是3.0V正常的,不甘心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直接戳PD106的第一脚怎么只有1.2V,哟西原来如此,我直接打PR118,变成3K.PR118不记得了,反正阻值也变大了,我人懒,直接把PD106的第一脚和RTCBATT相连,开机显示了,多开几次也能开机了,至此维修结束,现在我知道APU的平台RTC模块电池会导致APU核心供电成方波一样,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芯片的输出是正常的,只是电压调节造成的像个方波,但是不会为0V的哈,也会导致CPU复位不正常.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当消磨消磨时间

网友(点评):
支持楼主原创,修好了就是高手

网友A:
这型号的板我也修过,也是电池没电导至 没有屏供电开启信号,差点就上BGA 做 GPU了,

网友:
amd的机器不开机首先测下 电池电压   也算是经验吧

网友B:
直接打PR118,变成3K了.PR118不记得了,反正阻值也变大了。变大后会有什么后果,楼主好像没有讲明,我不太明白,请明示

网友:
AMD的机器BIOS电池是关键啊

网友:
阻值变大后电流要变小  电压相对来说也要变小   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
好帖必须加分~~~哎呀上次我也修道过这个机子···就是没测RTC的电压啊~~~~郁闷~~下次我得好好认认真真的查咯~~~

网友:
amd的电池有问题真是千其百怪啊

网友:
我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修过因COMS电池导致不开机或者不亮的机子,谢谢LZ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PR118,变成3K了.PR118不记得了,反正阻值也变大了。变大后会有什么后果,楼主好像没有讲明,我不太明白 ...

PD106那的电压变低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的板我也修过,也是电池没电导至 没有屏供电开启信号,差点就上BGA 做 GPU了,

哈哈,电池可以导致千奇百怪的问题

网友C:
直接示波器伺候,打内存排阻跳变几次后就变成电平,没有跳变,测EDID没有一点波形,不用想首先想到的是显卡问题   楼主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啊,排阻内存上的 还是插槽边上的 ? EDID是什么型号?

网友:
没遇到过电池没电的,以后要注意

网友:
示波器在维修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

网友D:
你不说我不来气,让我想起我8月份修过的一个索尼的机子,一开始就判断为显卡的故障,把COMS电池取下来做了BGA.测试的时候就没有先装CMOS电池,完了故障还是跟之前差不多,搞了半天也没有搞好,没有办法就把CMOS电池装起来还给客户,无语了,一开机,OK了.我也无语了,后来仔细看了电路图,那机子就一定要装CMOS电池才能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说我不来气,让我想起我8月份修过的一个索尼的机子,一开始就判断为显卡的故障,把COMS电池取下来做了BGA. ...

是啊现在的机器电池的电,会引起一些奇奇怪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示波器伺候,打内存排阻跳变几次后就变成电平,没有跳变,测EDID没有一点波形,不用想首先想到的是显卡 ...

EDID就是读屏信号,的时钟数据I2C

网友:
amd的感觉好难修有时候,没有头绪

网友:
思路这么清晰  花了不少时间  谢谢分享

网友:
amd的还要注意cmos电池啊

网友:
又涨见识了,不知受CMOS电池影响的机器有多少,要是大家能综合示例出来,应该是件很好的事

网友:
也学习到经验了

网友E:
请问亮机后PL903D还是那个方波吗?

网友:
CMOS电池直接给RTC供电,没有另外一组3.3V供电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说我不来气,让我想起我8月份修过的一个索尼的机子,一开始就判断为显卡的故障,把COMS电池取下来做了BGA. ...

<后来仔细看了电路图,那机子就一定要装CMOS电池才能复位>这个是怎么看的?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我遇到电池没电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说我不来气,让我想起我8月份修过的一个索尼的机子,一开始就判断为显卡的故障,把COMS电池取下来做了BGA. ...

这样的,第一次知道,电池不放导致没复位下次俺也注意下!!

网友:
学习经验了,下次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亮机后PL903D还是那个方波吗?

不是了,平滑的直线,不是PL903D而是PL903

网友:
AMD修到的少,长见识了

网友:
示波器如何使用。。。想学习学习

网友:
上次也是修到过一个G475 也是RTC被拉低 有时不亮    后来经过测试是桥的问题 拉低  后来直接就换了

网友:
今天刚修过一台,现象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
我碰到 多次了,,电池问题

网友:
现在这种要电池才正常的机子少。不过我每次拆掉机都要事先测下电池电量。呵呵。就比如HP的机子电池没电了开机就出现错误提示每次都要按F1才能进系统。所以拆机后习惯性的测下电池电量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少花很多时间

网友:
都市经典的,可我记不牢

网友:
犀利啊 LZ 洗

网友:
奇怪 的问题啊。我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CMOS电池很重要,有时没电或不插电池,是不过内存的

网友:
这是通病,直接将线从二极管的一端飞到coms的正极。之前已经修好过两块了。这个案例不错
ttdys
为什么直接飞过去,而不是换下电阻,能告诉我下吗
详情

网友:
经验之谈呀 下次碰到AMD的机器真的仔细研究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AMD地机器修的没有LDT RST看来要注意CMOS电路了

网友:
AMD不上电池会掉电的吧,

网友:
PD106的第一脚怎么只有1.2V呢???難道是被拉低ㄌ,還是PCB板不良ㄚ???妳直接拉線過去,有點不妥當吧!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经典。。多多学习。。。谢谢!!1

网友:
小问题有时候查半天

网友:
经典,以后这样的故障多多发表下,我们多学习学习

网友:
坑爹的设计啊!!!!

网友:
amd的机器不开机首先测下 电池电压

网友F:
这种机器让人惆怅啊

网友:
AMD 有很多都是电池电压低或没电造成电流有跳变 但不显示

网友:
换了人 又要走弯路了...............

网友:
碰到几个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电池没电的,感觉电池的作用不是很大呢

网友:
真是精辟,学习了

网友:
最后就是换了电池,换了电阻是吗?

网友:
这个经典 coms 电压不对会导致 svid信号不正常发出

网友:
另外在加一条 AMD平台 哦

网友:
AMD的坑爹,我修了很多这样的机器了,宏基很多也是这样,AMD就是这样没COMS电池就不跑码的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不装CMOS电池总能弄的是显非显得

网友G:
为什么直接飞过去,而不是换下电阻,能告诉我下吗

网友:
我遇到华硕的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直接飞过去,而不是换下电阻,能告诉我下吗

电阻有限流作用,下次遇到了直接飞就行了

网友:
主板电池惹得祸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