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自己亮机的!

楼主(2013-12-14):
机器:联想G470  I5  独显

版号: LA-6751P

机器在别家修过的、不加电。 拆开机器主板被动过(还没开关)    更可悲的是小弟对于 I 系列一些上电时序的关键名称不是很清楚    就凭着双核的慢慢摸索   上电到0.3不动了    查到没有CPU电压   其他都有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芯片有点复杂   看不懂    供电、VR_ON已经有了   就是不输出    (有朋友“悄悄”的告诉我去掉24PIN后面的一个电阻就好了  )试了下   还真是的    上电可以到0.6-0.7左右了   但是没跳变    刷BIOS也没用    想想是不是后面PWRGD没出来     就查EC的条件    没查出什么结果    突然无意间碰到了PCH桥    很烫    决定换个试试 换完还真亮了   呵呵    (真心不是我查到了    如果有哪位朋友熟悉这个上电时序   还请指点一二  QQ:872305403、谢谢)

这是原机备份的BIOS    绝对亮机

G470 EC LA-6751P.zip

G470 SB LA-6751P.zip

网友:
哪楼主运气不错呵

网友:
楼主不错  像这种问题能收多少钱

网友:
哈哈,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网友:
待机的时候 这款机器 BIOS 有没有去读取BIOS?CS#  跟DO 有没有波形?

网友:
看来这个还是G470的通病来着

网友:
去掉24PIN后面的一个电阻??你所指的那个电阻是CPU供电芯片第24脚后面的那个电阻???

网友:
这个这个~~~很简单~~~换桥就好了~~~楼主那个电阻你最后加上去了没呢~~~

网友:
是不是通病吧!

网友:
论坛  原创经验发布区  G470这样的案例总结有很多  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不装上那电阻,CPU是工作在最高电压下,不会自动调整电压的,看看我早期发的G470的帖子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5588-1-1.html

网友A:
楼主靠灵感来修机器

网友B:
G470 的CPU 供电的2个信号是 南桥发出来的。所以南桥一个要好。才能发出

网友:
这个机也碰到好多都是无CPU共电,去了电阻电流是上到0.6,换Pch 也没有好。不知道是桥问题还是BGA没有做好。反正这个机我修好的很好最起码无CPU供电这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70 的CPU 供电的2个信号是 南桥发出来的。所以南桥一个要好。才能发出

哪两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靠灵感来修机器

呵呵。自己修的。写写赚点分,留着下载图纸用

网友:
呵呵呵,一来就看到人家修通病,楼主蛮坦诚的。

网友:
换桥的确不容易

网友:
修好了 就好

网友:
运气啊,不然要查半天啊

网友:
这个桥是单桥的把

网友:
这样也修机? 和我一样的弄 时序都不看 直接来

网友:
这种板子桥要发出时钟后CPU收到时钟信号,才会发出VID开启CPU供电。我估计是桥没有发出时钟,引起的故障

网友:
有时候 直觉还是蛮重要的 修机不能一直考理论与经验

网友C:
呵呵,那电阻还是要装回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电阻还是要装回去啊
为什么呢?

网友:
好方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