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CPU问题

楼主(2013-12-14):
    新手经验,如果检测顺序等有不对别喷请指点!
今天客户拿来一电脑说是不显示,主板七彩虹G41集显,E3300U.
  先查了电源正常,测量ATX插座没有短路,清理了下后就直接上电测试了。首先按开关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怀疑短路保护,测了所有MOS没有短路,难道是芯片?引脚还不太明白呢,想查资料嫌费事就又开了下机试试,风扇还是转了一下就停了,正要发愁它自己又转起来了,屏幕也点亮了,看了下诊断卡,帧信号在闪呢,心里也亮了,可刚出WINDOWS检测画面就死机了——插U盘做系统吧,可重启后不出画面了,风扇转的却正常——这不玩我这新手吗? 连续试了几次后发现规律:关机后开机进WINDOWS检测画面时死机,重启后没显示;能进DIOS设置后死机;U盘启动写入内存时死机,但有时能进PE然后死机;我想既然能进PE说明问题不大,就按虚焊思路走了。按压南北桥都没管用,CPU拿下清理不管用,最后认为是CPU可能受热了工作不稳定吧想换个试下,一边想着原因一边又拿下CPU看,由于INTEL的U上面是黄色金属片的,在斜侧面看时发现有个有个片颜色较浅没有光泽,用棉球擦了下没反应,可越看越和别的脚不一样,用刀片刮了下往下掉渣了,都刮好后再看好多了,上机后直接做了系统后都正常了。
     可还是不知道那引脚上面到底是什么,也不像是人为的胶,有点像汽车电瓶亏电后生的氧化物,但cpu针脚不太可能生那东西吧?知道的讲下了。  算是新手经验大家多指点吧.......

网友:
您的意思是不是cpu触点上的污渍?

网友:
这种垃圾主板就别说了 鸟JB问题多的要死   全是用的二手桥

网友:
七彩虹的板确实不咋地,问题多多。我遇到的七彩虹好多都是桥虚汗的,加焊没用,必须重做猜OK,郁闷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吧,G41南桥都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