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U盘修复记

楼主(2013-12-14):
台电U盘修复记

   近日,同事拿来一U盘,让我给看看,说是插上电脑后无任何反应,首先故障还原,确实是与同事所说一致,与同事闲聊几句后,开工。

   这是一块台电的U盘,从外观上看不出它的容量,拆开外壳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电路板了
开始分析过程:

   1、既然与电脑连接无任何反应,首先考虑的是供电。

      这是一块双层电路板,找到USB接口的VCC引脚,很明显,这一引脚的铜箔线路穿过此层至反面的电路板,将万用表切换至二极体值档,一支表笔接USB接口的VCC引脚端,另一表笔碰触电路板反面的各元件,经过仔细检测,发现无一元件与VCC引脚端连接。

   2、既然无一元件与VCC引脚端连接,说明此电路板定有断线之处。

      从外观看并没有明显的断线腐蚀痕迹,怎么办,无奈之时突然看到了一块芯片(UT165-L48)

能不能从这块芯片的供电脚入手,反推出与USB接口的VCC引脚相连的供电线路呢?答案是肯定的,从图中可以看出,芯片的47脚为+5V供电,于是马上结合实际,从图中的47脚出发,沿着红线标注的线路就可以到达从正面USB接口的VCC引脚端穿过来的线孔,看来是这个双层电路板过孔线的铜箔断了,这就解释了我为何在全板都找不到与USB接口的VCC引脚端的连接点了,原来是这板子的中间层铜箔断线。

    3、既然找到了问题,那如何将这5V送过来呢,飞线吧

一端接USB接口的VCC引脚端,另一端与芯片47脚、二极管D1的负极连接。插上电脑后,U盘指示灯亮了,电脑顺利读盘。U盘容量4G

PS:飞线时并没有经过4.7欧姆的保险电阻,原因是因为我的焊功有限,眼神也不好,只能连接大个头的二极管了,不过,为了将来数据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我会让同事及时将数据拷出,更换一块新U盘。

网友(点评):
这技术可以去开店了

网友:
我有个金士顿的也是这样飞线的  后来数据恢复出来了就扔了

网友A:
质量真不咋滴

网友:
修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留着装系统用嘛,扔了干嘛、。、

网友:
这样也行,真是高手耶!楼主多发些这样的贴!

网友:
我想问问的是~~~修好你收多少钱呢~~~

网友B:
楼主这样飞线好像 不稳定,去掉4.7欧姆的保险电阻 的话,会引起 USB工作电流过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飞线好像 不稳定,去掉4.7欧姆的保险电阻 的话,会引起 USB工作电流过大的。

这只是暂时用用而已,待用户将数据拷贝出来后,此U盘就作报废处理了,还是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暂时用用而已,待用户将数据拷贝出来后,此U盘就作报废处理了,还是谢谢你的提醒

这里去掉 保险电阻飞线的话,可以用一定 稳压值的 稳压二极管来代替与芯片47脚相连也可以的。

网友D:
原来可以这样搞啊,不过想问一下楼主在你U盘下面插着的是个什么东东呢?

网友:
好没道理,咋咱就没碰上这种好事,修过这么多个U盘,没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可以这样搞啊,不过想问一下楼主在你U盘下面插着的是个什么东东呢?

无线接收器!

网友:
这么粗的线。

网友:
哪以后U盘数据恢复  就靠这样推理了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ORz, 怎麼你們不認盤的這麼易修啊....

网友:
對不起, 棲上那貼接的太快了, 還有下文的:
我朋友給我修的那支也是不認盤, 但量了下USB接口到控制芯片和Flash都正常....
聯陽IT1702主控的, 有大俠修過嗎?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台电,黑片王

网友:
及时把重要数据考出来吧,免得以后烧的更厉害了

网友:
哦也!!外瑞古德

网友:
嗯嗯  维修的还不错  脑子挺好用的呀  赞一个

网友:
修好了干 嘛又不让用了呢?

网友:
其实修好u盘主要是用来做数据恢复的

网友:
数据拷出来,买块新主控板把FLASH焊上去,一块新U盘又出炉了~

网友:
干修U盘的事,报数据恢复的价

网友:
这个真心不值得费那么大的劲,又不值钱,

网友(点评):
主要是数据

网友:
太有才啦  U盘也修。。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不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断线而已,又不是短路,焊接后应该可以继续使用,不用换新。

网友:
真没研究过修U盘.今天学习了.

网友:
4r7电阻处飞线还要焊工?楼主太谦虚了吧?

网友:
修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牛B啊,除了数据恢复我也不会去弄这个,麻烦啊

网友:
这个厉害。没有图纸不好搞

网友:
为什么减我的分啊

网友(2014-03-26):
我杂技啊啊啊啊

网友:
呵呵!这种数据恢复还是没有见过的,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高手啊·  修复了也容易坏····

网友:
不知道怎么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A:
质量真不咋滴
这就说明此U盘的出品厂商的经菅思想,已有偏差,大家试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