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新手问题,望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2013-12-14):
同是103阻值的贴片电阻,为什么用200K欧的档位测是10.0千欧,用20K欧的档位测是4.18K欧或者是5点几千欧?

网友:
估计你20K档位里面的电阻坏了

网友:
哦!谢谢了,回去修一修!

网友:
但是我又测了阻值为221的贴片电阻,在20K欧和2000欧还有20K欧的情况下都没有问题。郁闷,望高手解答?

网友:
但是我又测了阻值为221的贴片电阻。在2000欧、20K欧、200K欧时值都没有问题,郁闷望高手解决?

网友:
是不是万用表坏了

网友:
测得结果肯定不一样,200K-20K内阻不一样

网友:
新手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你的表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