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 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3-12-14):
     今接到一同行技嘉G31主板, 故障现像是,可以正常开机,到桌面,在系统关系后,会自动重启,强制关机,也会重启,上电过程中实测8718IO 触发脚位跳变正常   在关机没重启一瞬间,测得IO106脚(开关)  始终都是高电平的5V 重启后也是一个正常的5V (没有跳变) 102脚SLP-S3信号, 在没重启前是3.3V ,重启时也是一个3.3V的高电平 始终没有跳变 复位开关脚 跑线 也没发现在问题   RTC 电路 实测也没问题  。补充说明,这块板在第一次通电不点开关,是不会自动上电的,换IO故障一样 刷过BIOS  加焊过南桥,现在确实没思路了,

网友:
102脚102脚SLP-S3信号应该是IO 开关触发信号引脚产生电压跳变后,才会拉低返还给南桥的,先解决IO106脚电压跳变问题,后面的102脚电压就有跳变了, 可以用镊子强制 短接拉低IO 106 脚电压试下

网友:
把从起拔掉试一下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BIOS刷了吗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A:
在第一次通电,是可以正常触发上电的,所以102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第一次通电,是可以正常触发上电的,所以102

所以102脚 应该有正常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102脚 应该有正常的跳变,

是的 ,这个102脚就是所谓的PWRBTIN 开关信号脚

网友:
BIOS设置或换南桥

网友:
换南桥吧,见过这故障

网友:
学习了经验

死亦无悔!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不用去动其它,BIOS里面的电源管理有一块个唤醒的关掉就不会了,之前刷过BIOS也没有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也不明白

网友:
我遇到一块华硕的,有这种情况,换IO好了

网友B:
我告诉你个方法 ,你把s3信号接一个三极管 让c极接地e极接绿线控制极接s3把一开始连接绿线的切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个方法 ,你把s3信号接一个三极管 让c极接地e极接绿线控制极接s3把一开始连接绿线的切掉试试

哈哈  这一招你也学会了啊

网友:
是的啊哈哈  挺有用的

网友:
还请16#的能给与解释一下更好 :      s3信号接一个三极管 让c极接地e极接绿线控制极接s3把一开始连接绿线的切掉试试

网友:
貌似有些板子须在bios里设置 不然会重启的

网友:
可能开关到IO相关电路或者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