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有同学把AMD的供电时序搞晕了.上来发几个图片来让我们清醒一下吧.

楼主(2013-12-14):
听说有同学把AMD的供电时序搞晕了.上来发几个图片来让我们清醒一下吧.
来一个经典的AMD的双桥的.(ATI芯片组)
所有平台的供电时序开始两个肯定都是待机供电与内存供电.所以这两个就不发图了.就先上AMD双桥的供电图吧.
也就是说只有CPU电源管理IC都工作正常了.此IC就会发出VCORE_PWOK说明CPU供电OK.虽然这个信号就会给南桥与北桥的供电IC做为开启信号.给南桥与北桥开始供电.
所以AMD平台供电时序应该是待机-内存-CPU-桥/总线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
要是NV的桥 时序是不是 内存 桥 CPU 总线?

网友:
我了解的说法是这样,AMD平台上电时序:内存——>VDD2.5——>CPU——>桥——>总线,其中的VDD2.5和桥供电,不受上电时序控制。新手收集的资料,欢迎指正

网友:
只看到个框框,重新来张图吧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按时序的设计,AMD里面只有VCORE和VTT电压需要讲时序,其它供电完全可以另外设计,比如内存供电,有些主板把待机功能去掉,它完全可以不用控制,直接在上电的时候产生内存供电也可以,只是就减少了待机的功能了,它要么就是开机状态,要么就是关机状态,杂牌板就有这种的,不过这种精简功能的现在好像比较少见了。

网友:
VTT和VCORE在INTER和AMD是不同的叫法吧,都是核心供电,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