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文祥E620 怎么从U盘启动阿

楼主(2013-12-14):
这是新机子客户才买的 买没有几天  现在系统坏了  U盘启动不了   硬盘也启动不了  不知道怎么设置阿  有没有有遇到过了

网友:
主板好像是Acer的,试试esc f11 f12。。。。

网友:
进BIOS里调成U盘启动,应该可以的,除非电脑很老

网友:
从BIOS里设置启动顺序啊。

网友:
这是新的机子  找到问题所在了 现在的方正可是今非昔比了   安装的有保护卡   所以系统装 不上去 U盘也启不来  必须把保护卡软件给搞掉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