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楼主(2013-12-14):
手上有一台acer 4741G 开机不久就自动关机。。显卡和CPU不热但是会自动关机。。求高手帮忙
cpu
显卡

网友:
4750,475用的cpu滤波电容,还是那种大电容,4741如果也是采用这样的电容,你可以考虑换掉试试看。

网友A:
换了电容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