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今天换一个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接好后屏幕不是很亮

楼主(2013-12-14):
今天换了个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接好后发现屏幕还是很暗好像只有一根灯管在工作,过一会发现高压板接灯管的有一个接口在打火,赶紧关电源。。打开一看那个接口直接烧糊了。。。都黑了、、、请问这会是哪里的故障啊。。。。?

网友:
明显高压板质量不行,换高压

网友:
重新换个高压。。。还有一个你测 一下灯管有没有打火

网友:
要么灯管坏了要么高压换了,换块高压还是这情况那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A:
这里 高压板与灯管的连接线虚焊也会造成打火的,可以仔细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 高压板与灯管的连接线虚焊也会造成打火的,可以仔细检查下。

换的新高压板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