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改WIN7

楼主(2013-12-14):
DELL与联想 WIN8的预装系统,怎么改为WIN7,知道的师兄们说一下

网友:
新笔记本的系统很不好做,你要先把硬盘格式化,c盘前还有两个分区,要格式化了才能做系统,方法和普通系统一样,不过这样昨晚就不能想以前从哪里关机行哪里启动了,另外驱动不好装,笔记本太新,系统都太老了,13年的本 12的系统不能完全驱动,你的慢慢补,很麻烦,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A:
C盘怎么分两个分区呢         纠结啊。。。。

网友:
没改过 直接格式化后安装不行吗

网友:
好像要从bios更改一个选项才能引导启动工具

网友B:
进BIOS改一下引导模式,然后进PE改一下硬盘模式就OK了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进入BIOS 把uefi模式禁止 所有分区转换为mbr格式 然后就直接做就行

网友D:
“Boot”项目中的“BootMode”系统默认设置是“UEFI”要将其改为“Legacy Support”,另外把硬盘所有分区(包括小分区)全部格掉,其余的和普通装系统一样了!

网友E:
进coms设置下引导,然后进PE改一下硬盘格式再导进去就行了。

网友F:
我想说,有的机子,BIOS固定只能装WIN8,修改不了...

网友G:
改BIOS  硬盘转换格式.......以后就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盘怎么分两个分区呢         纠结啊。。。。

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改一下引导模式,然后进PE改一下硬盘模式就OK了

在BIOS下怎么改引导模式,说说操作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进入BIOS 把uefi模式禁止 所有分区转换为mbr格式 然后就直接做就行

去试试看吧               你改成功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ot”项目中的“BootMode”系统默认设置是“UEFI”要将其改为“Legacy Support”,另外把硬盘所有分区( ...

希望能成功吧              就不需要改别的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进coms设置下引导,然后进PE改一下硬盘格式再导进去就行了。

在COMS 下怎么设置引导???      进PE怎么改硬盘格式啊???      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说,有的机子,BIOS固定只能装WIN8,修改不了...

至少我没遇到过         一般的机器都可以改的,只是说比如DELL预装有WIN8,有一个CDK的激活码,但是同样能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BIOS  硬盘转换格式.......以后就一样了

怎么改BIOS啊?    硬盘怎么转格式啊        说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OMS 下怎么设置引导???      进PE怎么改硬盘格式啊???      说说啊

百度有具体的教程。。。。

网友:
这个很简单,有些BIOS不需要改直接把硬盘全部重新分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