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器装双系统

楼主(2013-12-14):
DELL机器怎么给客户装双系统 一个WIN7和一个WIN8 或XP     第一个系统放在C盘为引导盘   第二个放在D盘设为什么盘呢       及具体怎么装,师兄们说一下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你在分区的时候直接分出两个主分区 然后每个分区在进行 装系统 在开机的时候会有选择的 你进入哪个系统 就点击那个就行了

网友A:
设两个主分区,装的话先装XP在装win7,最后用个双系统修复工具修复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两个主分区,装的话先装XP在装win7,最后用个双系统修复工具修复下,就好了

那双系统怎么删除掉其中一个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用到什么修复工具呢?给介绍一下

百度收下,我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双系统怎么删除掉其中一个系统呢

删掉那个分区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