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 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电源灯常亮

楼主(2013-12-14):
同意11楼的意见,把80GL19T-24-DN两个高压线圈同时换新的解决。今天我就修了一台这样的高压板。

网友:
擦,哪儿有十一楼?高压线圈周围肯定有明显的黑

网友:
换个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
进来又学习了一个故障......

网友:
这联想L193包常坏,量量初级对比一下就知道哪个坏了,一般只坏一个,把坏的那个换了就行了,或者外接灯管,看哪组灯管不亮就把哪组的高压板换掉~

网友:
高压板换掉~同时灯管也要排除测试哦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