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 B460 V470 怪问题,解释不清楚

楼主(2013-12-14):
以上型号的机子CPU供电管用的都是那种铁壳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我修过很多这种的机子,都是铁壳管短路。但是我也量过很很下管的G极,有情况是:
1:两个下管G极都是4.6V,电脑正常运行。
2:两个下管G极有一个4.6V,另一个是0V。机器正常运行。
但我想下管是起保护作用,按道理说应该是0V才正常啊?
这个问题让我困惑了好久????

网友:
这么晚了还在发贴,辛苦了。请问你是怎么量的铁壳MOSG S。芯片的脚位吗?

网友:
可能是一个下管就可以让CPU电压工作正常了把,但是一般不会的啊 要2个下管同时工作的

网友:
下管是P沟道还是N沟道的

网友A:
楼主这么晚了还在看帖更辛苦啊,呵呵,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这种铁壳的MOS管怎么量啊?

网友:
再怎么换东西,还是N沟道的,就按着图纸按照沟道测量

网友:
应该是按照大小吧    有大小两种

网友:
G极的电压一直保持在4.6V吗

网友:
期待高手解析下呗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   没修好    用一会还是要短路

网友:
Experts expect to resolve the next chant

网友:
G pole voltage remains at 4.6V yet

网友:
难道是G极的电压是4.6V 就可以了吗?

网友:
应该用示波器量,用表量PWM不确切,具体没看图,两个下管是否有独立的LGATE控制?有可能根据功耗的变化来开启另一个下管

网友B:
楼主怎么只测下管,那上管G极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晚了还在看帖更辛苦啊,呵呵,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这种铁壳的MOS管怎么量啊?

应该是有电阻或测试点 或者把铁壳拆下来 把g级飞个漆包线 然后测量的吧

网友:
搂住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只测下管,那上管G极电压有没有?

上管肯定有哦1.2V机器都可以亮机,你说有没有?

网友:
就这本子只报200块钱。换料都不少钱了。唉没办法就这样交差吧。反正电脑能用。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释!高手!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释!期待中!

网友:
楼主怎么没测上管G极

网友:
你错了,上管下管都是有电压才正常,之所以有一路是0V,是因为在负载不重是,关闭一相供电

网友:
上管开通时,电感储能,下管开通时,电感释放能量,下管其实整流作用,这个就是同步整流的原理

网友:
铁管子你上起也量的到?

网友:
今天又接到一台V460机器。是显卡坏的。我直接改了集显交机。关于那个下管G极电压,今天特意量了一下。CPU在满负载情况下时两个G极电压都是4.6V。电脑在刚启动时,这个电压时有时无的。一定要满负载时才会有稳定的4.6V。

网友:
这种机器CPU供电好难修,我现在还有2台,没cpu供电,还请大侠赐教!!!QQ358679632

网友:
智能供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我从来都是用其它MOS代替,都没返修过也。
你是上下管一起换的还是只是换的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