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写01模块写不了是红叉,请高手帮一下

楼主(2013-12-14):
本人有WD1003FBYX的1T硬盘(黑盘),之前有不少坏道,用MHDD的扫描擦除等待修着坏道过程中,接着蓝屏拒绝操作,再用WDR检查发现固件坏了,然后用备分的模块写01模块写不了是红叉,请高手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是01模块的位子也出现坏道了吗、为什么写不进去,怎么解决呢?

网友:
复位一下,再重写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真没有弄过,我一般低格,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也能修理啊 怎么没说的具体点 新手

网友:
硬盘我们都不修的

网友:
这段时间迷上了修盘了,哎。。。

网友:
期待中。我也想知道。

网友:
01地图模块,为什么要写这个模块?如果01有坏道,你是看不到模块列表的。所以,应该是你操作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在断电,又可以看到模块了,我也就没有写模块,但是这个厂家用MHDD扫坏道,扫6%时有好多坏道,过会就出扫到以后的全是!!!!!!!!!!!!!!,但跳到15%扫就没事,到了21%以后又会出好多坏道,过会又扫出全是!!!!!!,后来就跑50%以后再扫到85%又会出上面的现象,先是好多坏道,再以后又是!!!!!!!!!,请问一下罗工这样盘还能修好吗?用什么方法修呢。[

网友:
在模块列表,什么也看不到,我才想写01模块,然后在刷全部固件的。

网友:
我的盘有时可以读01 有时就不能

网友:
写不进说明固件区有坏道或磁头损坏,建议砍头

网友:
固件区有坏道或磁头损坏

网友:
磁头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WDR现在能支持这种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