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3V/5V维修心得

楼主(2013-12-15):
小小白一枚,第一次发帖,各位大神不喜勿喷
下面进入正题:
从刘老师那拿了一块板,看了下型号是LA 3261,目测了下主板外观基本没掉件,
打了下对地阻值OK。电源调到是19V开始上电,上电后没有待机电流,万用表测了下

PQ3 S极有19V,D极没电压,G极为19V高电平,不满足PQ3导通条件。

追查G极信号来源
ADP_EN#为高电平(此信号本来为低电平正常),查到此信号是PU25 LM393比较器输出的。
拿板一看,LM393有烧焦痕迹,从料板里面找了个393换上。上电测了下公共点电压OK了。

兴奋的马上去测3、5V电压,期待中的电压没有出来,

只能查MAX8734的工作条件供电19V、shdn#、REF,LDO5,LDO3、VCC、BST、ON3,ON5
依次查了之后条件都正常,估计是芯片坏了,也有可能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去问了下刘老师,刘老师叫我把极限电流设定脚检查下,回去测了下5脚电压1V左右正常
测11脚电压2V,果然是这里有问题。

没有分压形成分压,万用表测了下PR84导通了,本来是200K
的电阻现在变成0欧了,找了个 200K的电阻换上,上电测了下1.4V左右电压出来了。但是测电感后端
还是没有3、5V出来。想起老师上课讲过,像这种情况先拆5V上管用示波器抓G极波形,马上行动,拆掉上管,

用示波器抓到这个波形

这是什么波形,没见过啊!拿去问了下刘老师:这个应该是芯片坏了。拿了个新的重新装上。

重新抓5V上管G极波形OK了

装上上管电压出来了

3、5V总算是修好了

网友:
哟示波器   修机判断更准确

网友A:
拆掉上管?打G级波形??? 我没看错吧!?

网友B:
为何要拆掉上官测波形,何解??

网友C:
呵呵,貌似直接打上管G级波形就行了吧,要拆掉管子量?

网友:
有点谦虚,太专业了

网友:
示波器,神器也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图中PD7有什么作用?拆了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拆掉上管?打G级波形??? 我没看错吧!?

你没有看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上管?打G级波形??? 我没看错吧!?

第一次修板,手忙脚乱的

网友:
修的不错哎  限流脚的问题  没碰到过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貌似直接打上管G级波形就行了吧,要拆掉管子量?

不拆没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拆掉上官测波形,何解??

不拆没波形啊,电压也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看错。

不拆没有波形,也没电压,所以就拆掉了测

网友:
不错的维修技术,有示波器可真好

网友G:
我记不到上会是拆上管,还是下管,结果短路了,烧了很多东西   现在我都不敢拆了。!!!!!

网友:
唉还没用过示波器呢

网友:
不是拆上管不能上电吗

网友:
只需检测有无脉冲波就可大致判断芯片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拆没波形啊,电压也不出来

能解释下原因吗

网友:
示波器这种神器还没用过呢

网友:
OK啦,思路清晰,分析的头头是道,写的也不错

网友H:
ADP_EN#为高电平(此信号本来为低电平正常),为什么正常应该为低,还有PQ3 G级 如何分压的,请楼主帮忙分析下,本人小白一个,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记不到上会是拆上管,还是下管,结果短路了,烧了很多东西   现在我都不敢拆了。!!!!!

估计是拆的下管吧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这个引脚是设定5V电感前端的门限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拆掉上官测波形,何解??

没听说过测PWM还要拆管子的

网友:
没听说过测PWM还要拆管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ADP_EN#为高电平(此信号本来为低电平正常),为什么正常应该为低,还有PQ3 G级 如何分压的,请楼主帮忙分析 ...

P管低电平导通啊

网友:
示波器咱不会用啊,实在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图中PD7有什么作用?拆了可以吗?

PD7主要是防止电流倒流吧,你的意思是拆了用导线直接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记不到上会是拆上管,还是下管,结果短路了,烧了很多东西   现在我都不敢拆了。!!!!!

应该是拆的下管

网友:
谢谢分享  经验之谈

网友:
俺是想问下,PQ3是如何导通的,G极是如何分压的???PQ93是否要导通,导通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楼主还没解释为啥拆上管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看错。

不拆也是有波形的  不信找个板子侧下

网友:
能说说刘老师是怎么解释的让你去测极限电流的呢?

网友:
请问下,拆上管去测试,会不会烧下管啊,听别人说过一次,会烧管子和芯片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怎么看是正常的波形

网友:
讲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刘老师 还是个神呀  高手在基地呀

网友:
学习了,讲的蛮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记不到上会是拆上管,还是下管,结果短路了,烧了很多东西   现在我都不敢拆了。!!!!!

应该都不会吧!只有供电芯片拆了加电才烧东西,个人理解

网友:
厉害  基地都是牛人 第一管的控制 我查好多板 都是到充电芯片上的   看来我查错了

网友:
连看了两篇帖子,你这篇和sl400不跑吗,这故障都是你们老师做的故障吧,电阻都变成O欧的了,,,!!!!!!!!!!!!!!!!!!!!!!!!!!!!!!!!!!!

网友: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纠结了 要不要拆上管 才能测量到

网友:
你们都是老师做的故障吧,电阻导通了....

网友:
l楼主好样的

网友:
迅维学员就是厉害。,

网友:
很钦佩 很牛逼

网友:
没示波器也能修   有判断准确

网友:
用示波器修是方便多了,我们这都没,郁闷。

网友:
你们说的都太深奥了  哎不懂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哎  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
电压有问题吧,那个波形有问题

网友:
赞一个,初学者,耐心很重要

网友:
现在主要维修放在液晶显示器了

网友:
学习了,上管下管能随便拆吗?不会烧东东吗?

网友:
示波器真心不会,看来要好好学习示波器了!

网友:
理论学习了 就是好

网友:
如何用示波器判断一个信号的波行正不正常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波形 就能判断是芯片坏了? 还有那个波形的时基应为多少?后面的那两个波形的时基又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