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有待机不加电 求图纸

楼主(2013-12-15):
手上有台回收回来的IBM T42   待机有0.02 的电压正常 开机跑到0.6V  就跑不动了,在坛子里找到T40 T41的图纸看看  板号相差太大元器件  标注不一样  加上新手  第一次修 求 IBM  T42 的维修思路 求板号 13R1416 Q1  的图纸

网友A(2017-07-17):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请问解决了吗?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7-09-10):
这么久的坟都被你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请问解决了吗?是不是桥的问题

好像是刷BIOS 刷好了  先软后硬。把原板BIOS备份好.

网友:
老机器了 直接换主板喽 几十块钱

网友(2017-11-03):
这个BIOS芯片是哪个,,,都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