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屁股显示器,只在中间显示,然后用手用力一拍侧面就好了

楼主(2013-12-15):
        前段时间朋友送我一台大屁股显示器,之前用的好好的,然后突然就只在中间显示了。我看了看用手用力一拍就好了。之后又还原到中间了,又用了一段时间有时老样子了,结果怎么拍都不行了,结果没办法,拆开一看结果一个电容鼓包了。 由于当时修好就急着用,就装起来了。没来得及拍照。

网友:
老师留个写作文的作业 关于比赛的   然后可以这么写 今天下雨停止比赛

网友:
神奇的五毒掌。。但还得返修吧

网友:
场扫描的问题,供电电容,要么电荷泵电容。

网友:
场扫描的电容出了问题  或者供电出了问题导致i的

网友:
那个电容应该是滤波的吧

网友A:
应当有虚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别人都说了是电容鼓包了,还来虚焊

电容鼓包,你能把它拍好??

网友:
电容有滤波和储电的作用,场扫描的电容容易爆啊,还有场管虚焊没

网友:
场扫描电路的问题!一般的接触不良  你说换个电容 估计是引脚也有开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包,你能把它拍好??

你没见过电容鼓包了还能用。看帖子怎么说

网友:
大屁股没有修的价值了,但问题还是要研究滴!

网友:
猎手啊。电容问题,应该虚汗的多啊

网友:
虚焊居多,液晶显示器出现竖亮线,用力一拍,亮线消失?????郁闷

网友:
前天朋友邻居家一大屁股电视机也是一条线,估计场扫描虚焊,当时光线不好也看不清哪里,电烙铁就上去一通乱点,再开机OK了

网友:
估计有虚焊的地方吧

网友:
肯定是虚焊.电容鼓包,你能把它拍好吗

网友:
8172虚焊多。现在纯屏的还修啊

网友:
肯定有虚焊,用不了多久又会这样.

网友:
是主板有元件接触不良。你歪打正着了。
一般电容坏,很少出现振动或拍打后能恢复正常的。

网友(2014-02-06):
引用 网友A:
应当有虚焊,,,,

哥们你说的正确。。肯定是有虚焊的地方。。还有楼上的几位说是场扫描也是不对的,,,应该是行扫描有元件虚焊了。。。因为是图像左右压缩了。。。

网友:
拍一下就好,明显是接触不良。中间图像一般是接触不良,或者二次电压低,你换的那个电容就应该是二次升压电容。这个电容损坏,还会导致那个升压管FR630坏的

网友:
你的铁砂掌,朱砂掌还是挺厉害的。应该是场电路虚焊了,认真补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