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坏了,拆开看到写着4YD1SC21T像SD卡的小块,请问怎么可以取出之前没坏时的数据

楼主(2013-12-15):
U盘坏了,拆开看到写着4YD1SC21T像SD卡的小块,请问怎么可以取出之前没坏时的数据

网友:
上个图看下,一体的不太好修,别的查供电,换晶振,焊主控、flash

网友:
你需要具备一套工具,如下图:

网友:
谢谢你,我已经取出数据了

网友:
PC-3000也太强了不过人不强也白搭

网友:
你是怎么把数据恢复出来的啊,说说啊,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
PC-3000 flash 要1W7吧? 而且那个飞线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飞好的

网友(2014-01-16):
you need with a set of 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