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一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3-12-15):
thinkpad T61一长两短报警,电流1.2,独显,用黑胶打住的,是显卡的问题,有铅加热,亮机。

网友:
随便加下热就能亮不需要拆机吧,

网友:
经典的显卡报警啊

网友:
晕 这样很快就会返修的

网友:
{:soso_e100:直接搞显卡!

网友:
前几天,我们也遇到了一台,做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撑不到两月的

网友:
  显卡啊,果断点

网友:
这机器还不修显卡还修啥

网友:
感觉用不久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通病

网友:
加焊后不用一个月就会回来

网友:
试不了多久就反修 重置或者换显卡

网友(点评):
和客户说好用不多长时间 客户同意 用住可能要换改良版

网友:
用不久的,我们这一般都不给保修,亮机拿走,提前给客户说清楚

是的

网友:
换整机的

网友:
有胶 重新植球怎么搞不让它掉点呀

网友:
接下来就是无止尽的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