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花屏

楼主(2013-12-15):
我一台HP CQ45的机子,intel芯片组的,开机内屏无显示,接外屏有显示,但LOGE花屏,进系统也花屏,显卡芯片换过,显存也换过,故障依旧,哪位大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
换屏幕试一下

网友:
  怎么个花发??

网友:
是不是做bga把东西做跑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要不查下显卡的供电,和显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建议楼主把显卡换了,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显卡问题,BGA吧

网友:
换显卡试了吗

网友:
这机子,已解决,原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顺便把BIOS附上

HP CQ42 AX2 AMD独显 OK BIOS.rar

网友:
打下屏线阻值,看看红绿蓝,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
是CQ45 还是CQ42

网友:
搞错了,是cq45的机子

网友:
建议重新BGA

网友:
CQ 40 42 45的机器现在能修怕了。病不是一个不像V3000 DV2000那样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