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G31M-ES2C反复跑码

楼主(2013-12-15):
技嘉 GA-G31M-ES2C主板供电都有就是会反复跑码跑到内存的时候就自动复位重新跑码,时钟查过正常。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那位师傅给指点指点下谢谢很急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不行打阻值

网友:
内存的几个条件也要测下电压。

网友:
刷刷bios吧

网友:
内存 总线数据时钟 SPD 基准都正确吗?

网友:
量下时钟和复位。

网友:
是不是IO有问题啊

网友:
把电池放一下电不行换CPU和你内存最后做北桥

网友:
电子座75232还有就是PCI-E上三极管电压正常否是那三种原因

网友:
我有一块是跑 33 44 后来换了时钟好的

网友:
技嘉的板子 bios坏的多

网友:
试下拆下com芯片

网友:
板子没有修好后面给客户换板子了呵呵  现在的主板咋那么难修谢谢各位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