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00 光驱不能读碟,求大神。。。。

楼主(2013-12-15):
  戴尔1400光驱不能读碟,换了很多个新的都不行,能印到碟却放不出来,不时发出嗡嗡嗡的声响。供电倒是正常的!!!!    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  正在烦恼中。。。。。

网友:
查数据线啊,复位和时钟还没查呢?

网友:
一般只能换光驱了

网友:
南桥问题啊。..

网友:
做系统 换南桥 试试

网友:
换个光驱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换个光驱是是看看

网友:
重要的你们都没说到,  刷个BIOS就可以了   其次建议更新播放器。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如不说

我会告诉你我只是蹭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告诉你我只是蹭经验吗?

切,我自己已经搞好了

网友:
用替换法试一下

网友:
光驱问题有必要修吗?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