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线会造成显示器显示大波纹吗?

楼主(2013-12-15):
如题,品牌显示器显示横道水状大波纹像是花屏一样,但是色彩正常,换电源线就好了,原来的电源线在其它显示器上不通电,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一般都是VGA线,电源线还没遇见过~

网友:
电源线造成的这种问题没见过!

网友:
但我却实遇见了,真的,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求高人解释下

网友:
一般电容会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应该是漏电了吧。

网友:
电源线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吧    VGA线或者边上有强信号干扰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三星的屏 不是适配器 就是花屏 不是电源线是适配器吧

网友:
电源线会干扰吗,信号线才会吧。电源线有点小小跳火也不会这样啊

网友:
电源线内部线有可能有漏电的部分....